晒个少见的主板接口,求DIY大神出手帮助!(更新照片)

楼主(2012-12-07):
如图,是D525+GT218阿童木集成主板,有个空USB口没接,看标识是3个USB2.0 +一个ESATA,哪有卖这种接口?X宝找不到。
另外USB扩展槽上面的2排焊点是不是SATA插槽焊点?说不定能加2个硬盘。还有D口供电接口,哪位有卖?
详细的照片发不了,相册空间不足,如何扩展?

补充内容 (2012-12-8 17:01):
求大神出手把这些缺少的接口补全.....USB扩展接口旁边的确定是mini PCIE.注意除了这些接口本身,还有配套的元件也没有

补充内容 (2012-12-8 17:32):
介绍在这里,和中关村的说明不同的是,这个不是GMA3150,而是英伟达的ION GT218显卡核心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495/index4941362_0_p250208.shtml

网友:
求DIY大神露一手,能不能把DVI改成VGA?准备工控用途。还有其他能增加的功能?

网友A:
esata找个废主板上面拆吧,另有dvi转vga的转换接头卖啊。

网友:
这块板子好奇特、、

网友B:
华硕的AT5IONT-I  主板型号是这个,那里来个阿童木?

网友:
少见的板子哦

网友:
这种板子的主芯片支持VGA吗?大神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板子,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AT5IONT-I  主板型号是这个,那里来个阿童木?

确实是阿童木,CPU是D525,奇特在于集成了GT218 独立显卡,显存512MB

网友C:
你找下官网上面的介绍 看芯片支持不支持  还有就是BIOS支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sata找个废主板上面拆吧,另有dvi转vga的转换接头卖啊。

这个是一体的接口,底部一个ESATA,上面三个USB,X宝只找到4个USB的接口。还有这DVI接口不支持转VGA,详细的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下官网上面的介绍 看芯片支持不支持  还有就是BIOS支持吗

BIOS支持的,设置里有ESATA检测和开关选项

网友E:
这本机不会是一个一体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本机不会是一个一体机吧。。。。

是的,是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一体的接口,底部一个ESATA,上面三个USB,X宝只找到4个USB的接口。还有这DVI接口不支持转VGA,详细 ...

呵呵,我看啦下图好像只有两个usb接口貌似还有一个四孔没有看见数据线呢难道在背面,如果你要用esata接口可以找个废板的上面拆个啊,dvi转vga的转接头在这个板上不能用?没用过不好发表意见呵呵

网友F:
看那上面写的好像是ESATA ,USB3和4,至于是不是3.0不清楚,还有个蓝牙吧。个人猜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那上面写的好像是ESATA ,USB3和4,至于是不是3.0不清楚,还有个蓝牙吧。个人猜测,呵呵

是USB2.0,这主板还有个未阉割的版本,叫AT5ION-I DELUXE。这个位置显示的三个USB2.0有一个是空的,接口给ESATA供电用了

网友:
没人愿意接这种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