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点位图

楼主(2012-12-07):
笔记本点位图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寻找元件位置》》》》》》》》》》》》》》》》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图纸和实物的结合,点位图的版和实物一样,电路图中跟实物 完全是两个样,通过点位图来找元器件位置,速度方便

网友:
就是怎么说呢  查件比没有点位容易多了  然后也不用那么麻烦去跑线了

网友:
方便找到实物,便于维修。

网友:
原件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位置

网友:
看着它修会更方便

网友:
点位图是好东西 ,但不是所有的板都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