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晕,求鉴定

楼主(2012-12-08):
想买个631来替换920-a2,结果出了点蹊跷的事,大家帮鉴定一下那个是李逵那个是李鬼,或者都是鬼?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 看不懂

网友:
这种G86的芯片在12年还有生产吗?都是厍存的多吧。

网友:
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631是630的升级版,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看不出来真假,631是630的升级版两个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换上去,能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说,半真半假

网友:
两个不同型号的芯片,除了一个印刷631另一个印刷603之外,其它字符完全一模一样,连生产日期都相同。我有理由不相信它们是同一个模子(激光刻字部分)里翻新出来的吗?有没有懂行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买过这种芯片的朋友也给个消息,这货好不好用啊。我觉得不像是原厂的货。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上次买到的一个也是12年XX周的,那个白字,洗板水一泡就掉了,装上去跟原来那个是一样的,,温度很高,,,,后来260买了个真正的改良,白字洗板水洗不掉,,不过没有大力檫,,,反正,如果基板很黄的,,肯定是打磨的,,,,,再者,,不敢买12年XX周的,,,用这些芯片的机器都差不多淘汰完了,,芯片厂家还会生产这种料吗?

网友:
肯定有一个是打磨的,不相信12年还会有新的603。见怪不怪了,这年头不打磨芯片,哪来那么多631

网友:
除了型号不同之外,其它字符完全一模一样,连生产日期都相同
。确实奇怪,没见过这么巧的!

网友:
能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去厂家批上几百个,回来卖,
其实散热不好的话放个改良的上去还是会坏。

网友:
应该是真的吧,我们店都都是用12年的 631  之前11年631黑胶的没有用到3-4个月都返修回来了

网友:
603的只有工厂换的才有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