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2-08):
一片板,la4241p电流跑0.8,开关机可以,各电压也都有,大家帮分析下问题,对了北桥加焊过,可是还一样。
问题

网友(2014-04-15):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4-09-05):
看来这是个 老火的问题 我的也是呀

网友:
我也是,怎么搞

网友(2014-12-15):
兄弟 换个满电的bios 电池吧 你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2015-03-1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同样的故障 带LZ修复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没找到u9在那
复位

网友(2015-05-26):
都没修好?

网友(2016-02-28):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上电0.7

网友:
我的也是0.8就不动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2016-05-01):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