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47A 有人修过么?

楼主(2012-12-08):
各部电压都正常 显示器指示灯也亮 但是按开关没有反应 接信号也不会亮 感觉貌似是程序的事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刷程序试试   一般是

网友:
也遇到过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24C16或24C04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清空16芯片       优派 双排线的板子么  大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你先要确定故障点在哪!是屏,驱动板,电源板都有可能造成不开机,不然没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