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SK32可以用5817替换吗?

楼主(2012-12-08):
5817的最大反向峰值 电 压是20v,最大半波整流电流是1a,可以替换sk32吗?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其他二极管代换的,,如果要换 要加一个消除尖峰脉冲的电路,

网友:
你都知道不一样了 还问可以代换不。。。。。。。。。。。

网友:
1N5817是肖特基二极管,20V/1A;SK32也是肖特基二极管,20V/3A。两者电流不同。

网友(2013-01-23):
这个还用问吧.百度一搜很多的啊.对比一下参数就知了.还有实在不懂,在料板相同位置找一个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