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加电电流只到0.02

楼主(2012-12-08):
机型:COMPAQ Presario CQ42
主板版本号: DA0AX2MB6E1 REV :E
故障现象:接上 电源后待机电流0.01,按下开关键无反应,电流到0.02.指示灯不亮
检修过程:拆机测得PL3 5V PL10 3.3V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此机EC用的是KB3926.那么先从EC查起, 19脚 NBSWON1#有电平变化,正常。接下来查90脚DNBSWON#1也有电平变化。但南桥返回的susB#和susC#都为0v。南桥要供电、时钟、复位、RSMRST#、开机信号都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发回正常的susB#和susC#。正好EC95脚是RSMRST#信号脚。先测一下。结果发现为0v不正常。正常机器应该是3.3v左右正常。看图纸查RSMRST#是从那儿来的?结果发现C588漏电,(如图1) 取下C588加电指示灯亮了。但电流跑到0.3A后掉电。找到一个大小形态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去。加电跑到0.5掉电了。呵呵。直接上CPU安装散热模组。接上显示屏。加电工作正常,logo.补充一下。C588很不好找。在内存下面那个胶皮下面。因为RSMRST#电压偏低,又排除了EC的问题,所以当然要慢慢找寻RSMRST#电压的来处了。发现了C588导致了电压下降。而且这个电容还不能去掉。去掉开机马上就掉 呵呵

网友:
思路很清晰   C588漏电是怎么看的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查出来是C588漏电的啊

网友:
和上面一样的疑惑,这个电容漏电怎么测得?
还是测到电容导通了?还是经验告诉你先把这个电容去掉,然后测试机器,最后得出是电容漏电?

网友B:
看到这款机器电流0.2我就第一个反应是RSMRST不正常了

网友:
广达上电时序 很好理解

网友C:
如果只从图上看RSMRST#是+3VPCU通过R336和电容C588延时得来的,那么就是先有+3VPCU后有RSMRST#,取掉C588就相当于改变了机器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查出来是C588漏电的啊

很好理解的,测得+3VPCU正常,那么最先怀疑肯定是C588了,因为+3VPCU正常RSMRST#不接地的情况下不会有压降应等于+3VPCU

网友:
呵呵,不加电的本子懂时序的话就好修了

网友A:
如果ec那边不正常,RSMRST#也会是低电平的哦

网友:
时序是那么的重要, 过了年要到基地培训咯

网友(点评):
兄弟 块去报名吧 大家一起学习 我也准备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从图上看RSMRST#是+3VPCU通过R336和电容C588延时得来的,那么就是先有+3VPCU后有RSMRST#,取掉C588就相 ...

同意楼主,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ec那边不正常,RSMRST#也会是低电平的哦

如果是我,我也肯定先看电容,因为这个好焊,先易后难,这信号还进南桥呢,不能先把南桥拆下来看看吧?肯定从容易下手的地方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查出来是C588漏电的啊

你把它拆下来  电压正常了 就是他漏电了  还有旧是看它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款机器电流0.2我就第一个反应是RSMRST不正常了

这位仁兄  是不是通病啊  怎么样都要查 一步一步来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 应该是个例 修好就好

网友:
按时序修果然来的快,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3-01-09):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我BIOS到时遇到过,能查出电容漏电确实是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从图上看RSMRST#是+3VPCU通过R336和电容C588延时得来的,那么就是先有+3VPCU后有RSMRST#,取掉C588就相 ...

正解,   RSMRST#     是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延时的.坏一个的话就会导致时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