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师父带我

楼主(2012-12-08):
  自己是开了电脑店,但是不知道修主板,,,想找个师父带带..自己手里有一块主板,开机不触发,拔掉4PIN,留24PIN的就可以开机,,,但是不知道怎样测MOS管,唉......谁好心带带我吧

网友A:
你开的店是在哪里,每天的量大不大呀!

网友:
P4头那边有路,重点查CPU供电那块。

网友:
场馆都卸了,重装场馆。

网友:
CPU 供电那块有短路。测MOS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店是在哪里,每天的量大不大呀!

不很大,,,量大的话就会请个师父的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的,一般都是场管击穿了。

网友:
开店没时间去学习,我也是从网上下载些视频看的,每天看点,反正自己有的是坏板,先练练手再说吧

网友B:
万用表转到蜂鸣档,会响的那一挡。。黑表接地,红表接S脚,阻值500欧左右,然后红标接地,黑表接s脚,为无穷大也就是1。如果响了就是坏了,当然测量之前G脚和S脚短接一下放电在测量。还有呢就是有些软击穿是量不出来的,建议最好是都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转到蜂鸣档,会响的那一挡。。黑表接地,红表接S脚,阻值500欧左右,然后红标接地,黑表接s脚,为无穷 ...

谢谢啊.........

网友:
黑表接地,红表接S脚,阻值500欧左右,然后红标接地,黑表接s脚,为无穷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

客气,有帮助的话帮我加分,有问题也可以密我,会尽量帮助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气,有帮助的话帮我加分,有问题也可以密我,会尽量帮助你的

我可以加你QQ吗?/我就好在线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加你QQ吗?/我就好在线问你了,...

1009814034      24在线但是有时候不会看手机扔在一边,可能很久才能回你

网友:
黑D  红S  有500就差不多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