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三星943NW显示器

楼主(2012-12-08):
新手修三星943NW显示器开机屏闪一下就黑了 电源灯亮蓝色  按开关没有反应 触摸的     我测了下 不加驱动板 14.5V 正常了 (板子上标的14.5V )5V 也正常    加上驱动板14.5V就到了19V了 5V正常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啊

网友A:
把逆变器换了试试,这个是通病。

网友:
目测逆变器旁边的电容该换了,先搞电容吧,这个是943NW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起保护了,检测方式: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接上驱动板和连接信号线并开机,使用高清手电筒照射液晶屏,看看是否有图像存在,从而进行判断高压部分是否出了问题。注:这屏高压线圈是通病高发原因之一。

网友:
改高压。。还闪直接换驱动板。。三星驱动板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看看 灯管是否完好

网友:
这款一般就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但不排除灯管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弄好了记得 说一声

网友B:
把按键板拔下来,直接使用导线或镊子短接一体板上面的按键板接口,使用Key1对地或者是Key2对地,需要等3-5S后观察灯管是不是点亮了。如果灯管能够被点亮,说明按键板坏了。当然在做上述动作之前,要先测一下+5V和+13V是否正常。

网友C:
高压板问题   三星大部分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问题   三星大部分是这个问题

就是高压板  高压板附近的改换的都换了还不行     最后直接换了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逆变器换了试试,这个是通病。

我想换逆变器 可是没有   就直接换个了高高压板 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故障吧!建议你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板拔下来,直接使用导线或镊子短接一体板上面的按键板接口,使用Key1对地或者是Key2对地,需要等3-5 ...

还是那么精辟 943不管电容和高压有通病, 943的触摸按键坏的也不少,这个价格现在还很高

网友:
这个肯定高压板的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逆变器的代换有谁知道 想请教一下!怎么看可以互换?

网友:
高压绕组阻值相差不大,低压绕组线序相同。

网友:
灯管高压线圈`  看OZ9939芯片的从一脚接1个4148到地

网友:
换高压包, 我换过

网友:
高压部份的问题、、、很明显

网友:
可以把屏线把掉了再开关机看正常吗

网友:
这机子 高压包容易虚, 给他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换板子吧

网友:
原来是高压的问题一直以为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