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520画面显示出粗糙还有阴影

楼主(2012-12-08):
宏碁AL520 15寸液晶显示器,画面显示出粗糙还有阴影还很模糊,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2-10 16:17):
显示图片里面还可以看到其它的图像有点重影一样的!

网友:
看有没有通用板可以点这个屏的嘛,先排除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VGA线是否好的额,

网友:
怎么那么像VGA线没插好

网友:
查查5V还有驱动

网友B:
屏接口是  双软排线  的吗。。是的话就麻烦了。。不好点屏呢,看着像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线是否好的额,

VGA线的问题,换过几跟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是  双软排线  的吗。。是的话就麻烦了。。不好点屏呢,看着像屏的问题。

屏接口是 双软排线的,片插的,屏线也洗过了,没用

网友C:
OSD显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显示正常吗?

正常,有两跟排线宽把窄的排线拔掉,更严重,窄的排线应该是辅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