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达A6电源总烧待机电路中和C3150相连的2.7K电阻

楼主(2012-12-08):
见过好几块金达A6电源都是这个2.7K电阻烧坏,大家谁知道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哪里有问题导致老烧这个电阻?

网友:
换了这个电阻后,电源就是要插上电等几分钟才能开机。此时量紫线电压只有1.4V左右,等会会升到4V多就能开机了。

网友: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是何作用?

网友A:
你都不上个图,谁会去自己找图了又来给你分析呢?!有点太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上个图,谁会去自己找图了又来给你分析呢?!有点太懒了

好象是那个R7吧。现在的现象就是插上电需要等一会,紫线和绿线的电压从1.4V升级到5V左右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那个R7吧。现在的现象就是插上电需要等一会,紫线和绿线的电压从1.4V升级到5V左右就可以开机了。 ...

R7和C10是尖峰吸收元件,不应该老烧的啊,把C10也换掉把,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