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校准日志分析

楼主(2012-12-08):
希捷硬盘校准日志分析
校准:是厂家固化在硬盘固件区内的一种硬盘自我修复程序,其在硬盘的维修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修复大量红绿块、不稳定扇区、固件区部分缺陷,是厂家对付故障硬盘的杀手锏。操作比较简单,唯一的弱点就是耗时比较长(一般视硬盘容量及故障情况决定,8-14小时为其平均的工作时间,但有个别硬盘可能达到24个小时,因其工作时只需要外接电源,不占用电脑,所以适用于批量的硬盘修复。希捷自校准后,目前还没有发现自动减容量的情况。)启动自校准后硬盘可以根据厂家预设置的流程对硬盘损坏部分进行自我修复。
校准跑完以后,要判断硬盘是否已经跑好了,可以通过扫描硬盘的坏道情况和分析硬盘的校准日志。希捷硬盘查看校准日志使用EXX指令,XX表示的是校准的某个流程,通常用的是E4E指令,4E流程将记录硬盘没有校准流程的完成情况。包括硬盘的健康值和该流程的完成时间。E02指令,查看的是02流程校准时所记录的详细信息,但并不是所有信息,只是一部分的参数信息。

当硬盘校准完成时,可以直接输入E4E指令查看流程。如果说出现下面的情况,就需要手动加载一下CERT 代码,使用CTRL+R键来加载CERT,加载完成以后再使用E4E指令。
在使用E4E的时候,还有一种错误提示“NO LOG 4E ON DISK”,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说明校准的时候没有做到4E这个流程,或是4E的这个流程日志被破坏或丢失。
需要重新生成4E的日志,使用T4E指令来做,做T4E的时候会搜集其他流程的校准信息,并显示出来。
正常完成的全面校准,一般AGE会自动回到50,在日志的显示中将记录没有里程的情况,但是很多盘的校准,都是以AGE为4F或4E结束,日志记录中会显示很多“NO LOG。。。”的信息。这些“NO LOG”信息表示校准没有做过这个流程,或是该流程的校准异常结束。
当一个流程以OkEnd Test结束时,表示该流程为正常结束。以AbEnd Test 结束时,表示该流程为异常结束,也就是该流程没有校准通过。而常见的出现“NO LOG”的流程有:0C,08,31,3A,10,58,02。
如果在0C,08流程出现NO LOG 很可能是固件不匹配或坏道太多引起
。可以尝试换固件或砍掉一个头重新做F级
如果在31,3A的流程出现NO LOG 很大可能是该盘的缺陷坏道确实太多,或是日志磁道被破坏引起,建议减少磁头数来重新做F级校准。
如果是在10 流程出现NO LOG,很大可能是引导的固件问题,或是人为的操作失误引起。10流程前面有一个99的校准流程,而99这个流程一般是在K7以后的硬盘和笔记本盘中才有,K7以前的校准是没有的。跑自动校准,到99这步停下来以后,需要手动从AGE为10开始跑(要根据99后面的流程,来确定具体跑什么流程,有的盘99流程以后并不一定是10)。而有的用户,在操作时忘了这个步骤,导致校准失败。在日志中显示为NO LOG。可以手动设置AGE为10,然后用CTRL+T来从10开始继续跑。
如果在58 流程出现NO LOG,表示该盘的一个或几个磁头有问题,校准测试不能通过,建议减少磁头数来重新做校准。
如果在02流程出现 NO LOG,很大可能是固件不匹配引起。但是也有磁头损坏的可能,建议先换固件来重新做。
有的硬盘在出现NO LOG的情况后,可以在T级下使用H指令来清掉硬盘的健康值,从而能使校准可以从NO LOG的流程继续跑下去。这样的盘也可以做到50结束,但是这种盘很不稳定。返修率会很高。

网友:
很复杂  要慢慢消化

网友:
果断复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