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大面积短路,望大家指教

楼主(2012-12-08):
刚拿到主板(精英P4890T)外观一下,发现有一个电容爆浆,换之后,量两脚短,于是从问题入手,开始量其他滤波电容短,上下管D,S极都短
上一个图1

拆了一个管子Q59后,测了一下是好的,又量了一下焊点D,S对地短路,难道是那个20脚的驱动器坏了?

网友A:
3组供电一组一组的拆,拆到哪组不短路了哪组就烧掉了,另外大短路的话CPU供电IC也要坏,不然还会烧

网友:
上管还是下管?12V短路吗?电源管理芯片拆了吗?

网友B:
建议先量场馆吧!一般都是场馆坏

看明白问题再说!

网友C:
楼主量得时候记得把U拿了
一般小的滤波电容短路少
你短了这么多,是不是带U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量得时候记得把U拿了
一般小的滤波电容短路少
你短了这么多,是不是带U测量的

谢谢指导

我没带U测量,并且板子自拿过来就一直没通过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组供电一组一组的拆,拆到哪组不短路了哪组就烧掉了,另外大短路的话CPU供电IC也要坏,不然还会烧

谢了
但是拆掉了一组发现管子没事我就觉得不是上下管的的问题,月神说过控制极悬空,DS导通,所以我锁定在了供电IC上面,但是我手头上没有合适的IC可以用

网友:
做修理最毛的事情,莫过于没零件啊

网友:
把供电管全换了然后再把控制IC换了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上次我就是这样换的搞定了一块七彩虹的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LZ  再把6.3V的几个电容全换

网友:
CPU电源控制芯片拆了。还短路,就只有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量场馆吧!一般都是场馆坏

哦!没好好看,线查12V滤波输入部分   上管D既部分。如果没问题  看看场馆  如果所有场馆的DG和DS都短的话一般为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和场馆短   如果把它们全卸下来还短  那就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告诉你的办法就是全部换  连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