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液晶问题太怪有遇到的大虾么?

楼主(2012-12-08):
    直接接电源一切正常。有背光,有无信号显示。电源灯绿色正常等一会无信号变程色。可是一接上数据线后屏无显无背光。另外就绿色 电源灯一直闪(此时主机以正常显示,不是主机问题)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虾么?

驱动板上换了三个个头大一点的电容。驱动板上其它小的电容加焊一下。正常!

网友:
MCU程序损坏,要重新刷MCU

网友:
显示器电源有无问题? MCU坏 ?程序?

网友:
碰到过  不过改板子了   你换了电容好了么   看你的意思是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碰到驱动板问题    除了程序   供电   一般都是直接改板子了   修没必要   也要不上钱

网友:
典型的驱动板滤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