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PCI报错

楼主(2012-12-08):
联想F41a PCI报错 那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救解答

网友:
能进BIOS关掉吗?或者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A: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就拆板子上的PCI设备拆到那个不报错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就拆板子上的PCI设备拆到那个不报错了,就OK了

PCI 无线网卡 还有网卡 都拆了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