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不触发及当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8):
Dell 1536 版号fx6 amd 平台,独显。
一台dell1536客户拿来时不触发。拆机,检查发现南桥被干过了。测量开关上有电压,有跳变。打开图纸。找到ec ITE8512E u9  发到南桥的信号 81pin SIO_PWRBTN# 没有变化。
ec工作条件。3,26,74 pin 3.3vw1 晶振有波形。Ec工作 条件应该满足。
再测量bios12,5,6pin,发现只有两个脚有波形。其到ec是导通的。
因为到南桥SIO_PWRBTN#没有,且bios读取不正常,果断换ec ITE8512E。再测量ec 81pin SIO_PWRBTN#已经有跳变,但是还是不触发。
因为板子南桥已经被干过直接换南桥。再测量已经上电触发。亮机。
后发现在logo出卡住不动,一波三折啊。
拆机,去除全部外设,一样。因为天气有些冷怀疑南桥没做好,加焊南桥,加焊ec。依旧。
bios一样。(dell 1536bios 驱动之家下载分离的,a05版)

网友:
南桥缺电压还能亮机。。。楼主不是坑爹的吧

网友(点评):
只谈事实

网友:
这种情况的却没见过啊 1.2是到南桥的吗 卤煮

网友:
这种可能有。我修到过类似的故障点,呵呵

网友:
二修真是坑人,很多二修的修倒最后是既没挣到钱,还搭上时间,楼主细心

网友:
这都行,没1。2V也能亮机!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