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进BIOS死机 和不能引导硬盘修复

楼主(2012-12-08):
客户拿过来说不能进系统,我以为装个系统就好了,谁想一进BIOS就不能动了,按键盘也没有用。用USB键盘也没有用,用U盘装F9 进第一个画面就死在那里。直报南桥,拆机北桥动过,EC动过 南桥动过 BIOS动过,还有网卡晶振旁边有个芯片也取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是长长的不像是网卡,我修机一般是简单后难的,先去论坛看看,晕死,大部分都说是北桥有问题,有的做北桥好了,换了2个南桥都没有好,我开始以为是北桥 想一想北桥显卡集成的,能亮机不太可能,刷BIIOS 无果 换EC无果 换南桥无果,在换个南桥   你们说呢??
用USB键盘BIOS那可以动,上硬盘还是一样不引导 换自已硬盘可以装系统进桌面,他的硬盘是没有坏的,只是盘出错重分区搞定。最后无线可以用,有线不能用,

网友:
原来是硬盘分区惹得祸,是不是刚开始就重分区就可以,白做了这么多吗?

网友(点评):
不是硬盘,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白做了还好,幸好机器换了这么多桥还亮

网友(点评):
卡BIOS 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开始应先代换硬盘的。而且要代换自己知道是好的硬盘,做维修的那个不备几个硬盘,内存的阿。

网友(点评):
进BIOS死机,和南桥有关系,之前我换个自已的硬盘没有用的,换新南桥好了

网友:
原来是换过南桥后,还不行是吧,这样还说得过去

网友(2014-07-07):
是南桥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