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775座虚焊

楼主(2012-12-08):
同志们你们好。不知小弟次策能否帮助大家。谢谢指教。关于775座子虚焊的问题我做过好多次成功案例成功立在98%。只要在座子下面加垫子面积大概在30CM*30CM就可以了·,找硬一点的高度大概在0.35CM左右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最好加加分啊。

网友:
不好意思大大的错误是3CM*3CM.不好意思献丑了。。

网友:
不知所云,楼主搞张图片上来说明下

网友:
你说的是在主板下面垫子一块东西把座顶起来吧

网友:
什么垫子啊。感觉不太可行

网友:
是夹在反面主板与风扇托板中间吗?

网友:
觉得不靠谱····最实用的就是 装风扇的时候螺丝不要拧得太死了··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我们这点 都是直接换座子。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可以配图吗?

网友:
关注一下,语文没学好,所以看不懂

楼主这贴。。。。太悬念了

网友:
他说的是在主板和机箱中间加垫子

网友A:
哎没办法。对于你们新手实在难以说清楚。郁闷还靠个人领悟。。座子下面下面的低托子

网友:
感觉不太稳定

网友:
是CPU的上面和扣子之间加垫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没办法。对于你们新手实在难以说清楚。郁闷还靠个人领悟。。座子下面下面的低托子

是你表达能力欠佳,应该是说加在那种扭螺丝的底座跟主板之间,扣在主板背面的的

网友:
我说,你这样垫着东西,能凑合用多久啊,请用数据体现。

网友:
你说的方法若行,哪迅维还卖不卖BGA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 ;  老兄还是要一台BGA的好;这个比较安全,也是正法的修理;

网友:
我也有点不清楚

网友:
都是文字 没有图怎么看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