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偶尔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8):
Hp 4321s 版号 sx6.
某商家一台 hp 4321s ,说是偶尔暗屏,已经换过屏线和屏。
这台 hp 4321s 外观很新。放电影测试,10来分钟后没有背光暗屏。还是换了个屏测试故障一样。
调节亮度最大也一样。
检查休眠开关工作也正常。
拆掉键盘查屏接口,发现各电压及blon 正常。
再放电影测试,发现屏暗的时候21pin VADJ1 只有0.2v,基本没有,blon有3.3v,屏正常的时候VADJ1 有2.2v 。看来问题就是VADJ1了。

到暗屏的时候断电,打值VADJ1,已经短路了。查图发现VADJ1来自DPST_PW M (由显卡直接发出)通过r7066。图上VADJ1接有电容C7103但是没有安装。难道装了C7103,且短路了?
拆机,发现显卡已经被干过了,C7103也没有安装。
DPST_PW M接有电阻R9946接地,但是有10k,应该不可能是他短路了。那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有可能连锡,或者是显卡坏了。

因为是商家没钱赚,他也不出钱,也懒的给他重植,换显卡什么的。于是断开r7066,短接屏接口21,23脚,装机测量,机器正常。
最后告之客户显卡坏了部分可以维修,以防下次显卡真坏完了。

网友:
21,23是干嘛的 介绍一下

网友:
这样屏蔽掉了 是不是会调不了亮度了呢?

网友:
碰到过背光开启不正常的 果断换显卡

网友A:
换显卡干嘛呀,多贵啊

网友:
这样修客户一概不会纠结亮度调节的问题,花少的成本修好机子那才是王道

网友:
背光问题的话都是直接飞线解决 只要能亮就好 一般客户是不会纠结亮度调节的

网友:
兄弟的最后嘱咐值得我们学习呀!感谢……

网友:
对 飞线接个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干嘛呀,多贵啊

他也没换啊,也没加焊啊。

网友:
显卡问题引起暗屏,都会这样处理,简单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