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走线

楼主(2012-12-08):
怎么样快速找到主板短路的方法

网友:
台式机主板短路一般插上诊断卡就看的出来,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对地打值ATX接口5V,3V,12V看是否短路,查每组PWM电路上下管是否对地短路,然后查USB信号线,判断南桥是否对地

网友:
我还在学习跑线路!与君共勉吧!

网友(2013-10-09):
先打值的吧~~~!烧机也行的吧!维修时细心看外观直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