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碰到驱动板导致黑屏无图像的

楼主(2012-12-08):
修过几台液晶故障机。现象是:显示好好的,过个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长点,屏幕黑了,也无暗影。指示灯却显示信号正常。关掉显示器,再开,又可以显示,亮一会又黑屏。通常来说,这是典型的背光故障。但通过外接代换,故障依旧。当故障出现时,用外接高压板点屏的灯管,只有白屏而无图像。测驱动板高压控制输出端,无控制电压。故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最终,换驱动板问题得以解决!
我想了解的是,还有没有师傅们碰到这类故障的,还是只有我碰到了。

网友:
很多的  三星的出的怪问题比较多

网友:
原件老化,热稳定性差导致

网友:
碰到有三星的、AOC代工的米罗20寸、还有长城的M2431。

网友:
我感觉驱动板上的问题有点折磨人

网友:
{:soso__5768733012586391837_2:}赞一个   我碰到的和你那差不多  最终解决是   该驱动板

网友:
我遇一一台飞利蒲的,开机1小时屏花的,不是电源的事,也不是排线的事,是屏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过   开机兹兹响的    一次性很快开机声音很小    开机慢声音就很大  然后开机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现在液晶好修得很,不行就换就行了。

网友:
程序坏了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