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 跑D0 C3 C5求解

楼主(2012-12-08):
华硕 M2N68.AM SE 跑D0 C3 C5求解,I/O换过,桥加焊过,内存电压和信号没问题,BIOS刷过就是跑C5,不插内存出跑C3,在线等

网友:
打错了,不插内存也跑D0-C3-C5

网友:
如何修好的说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SPD阵脚短线了撒!分享一下撒!

网友:
怎么修好的呀 分享下呀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部分呗

网友:
桥旁边的32.768坏了

网友:
这个容易坏

网友:
是晶振吗,学习学习啊

网友:
晶振起振坏还是不起振坏

网友:
确实想不到 是晶振导致的  如果条件都满足   也干了桥  我会考虑U

网友:
你这个故障和我的一样啊,我也焊了桥,还是那样,找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2013-01-24):
这种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也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都没用

网友:
AMD的板子要经常注意。有时候电子没电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楼主经验派的,我还不知道晶振能引起档内存

网友:
我再看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