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412A 和471A可代换么?

楼主(2012-12-08):
4416S显卡供电坏了,小MOS管坏了个洞,于是发了3个这样的MOS管 加一个供电芯片471A,换了MOS管后,供电还是未出来。于是换471A,第一个换上去,NND 上电马上大短路。换上去得MOS烧了。接着检查下是471焊接是不是没好,重新焊接下,再换个MOS管 又烧了 浪费8块钱,估计是发来的芯片有问题,换上第二个芯片,再换个MOS管,好了 开机不短了,但是供电还是未输出。供电VCC 5V  EN 3.3V  BST 5V(没起来,查了下相关的原件没发现问题)。网上淘的一个二手示波器 用不到一年 挂了。浪费1700大洋。也没示波器,看不出DL DH是不是有输出,不过总感觉还是芯片的问题。没其他芯片了,问下 412A能代换么?上图

网友:
两个芯片的脚位 基本相同啊!78 14,15搞不清干吗的

网友:
  引脚一样是可以代换的     需要注意

网友:
可以试试, 估计不行

网友:
貌似这2个不一样吧  哪能代换  就算可以也肯定不稳定

网友:
没有把握的话还是找一样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