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你的万用表笔

楼主(2012-12-08):
测量小的贴片脚,或者测量处在狭小空间位置的元件时,是不是感觉表笔针太粗了,很不方便!网上有卖那种特尖的表笔。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改造一下自己的表笔呢!我试过绝对可行。很简单,工具就是需要一把锉刀,一般表笔针都是铜质的,你就用锉刀把表笔针沿四周慢慢锉成你想要的形状就成了,想要多细多尖都可以。呵呵!蛮简单吧。

阿三1 -1

网友:
楼主把表笔锉太细了容易断。直接焊根针上去就行了,断了重换根。

网友:
以前也是焊针,感觉容易断。你锉肯定是锉成尖锥形,当然就不会断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焊上去的比较好。

网友:
上图啊 LZ!!!

网友:
我的方法比你还好,我直接焊接的缝衣针

网友:
感觉还是针比较耐用,因为针有钢性。

网友:
楼主好水平啊

网友:
这是网上卖的表笔针,我想只要再细心点,也会做成这样子的。

网友:
我直接焊接的缝衣针

网友:
好,学一招

网友:
我把示波器探头上的针焊上去了。

网友:
学习了!经常检修最怕短路,赔不起!

网友:
缝衣针不行 太软了 我试过  最好是用那种钢针 韧性大一点的  五金店里有卖

网友:
太高尖端了,需要打磨很久吧

网友(2013-01-07):
个人觉得还是焊个3缝衣针不错

网友:
用测试针,内置弹簧的那种,根据需要选不同的头子

网友:
怎么表笔出厂不直接做成很细的呢,想不通

网友: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样子啦

网友:
我直接焊的钢针。。。

网友:
俺直接焊上个缝衣服的针,哈哈。不用时烙铁一点就下来了。要是把笔头锉尖了,怕一不小心划伤主板。

网友:
正二八经的还是缝衣针好用,是钢针,有一定弹性不易断,但不要做太长,一半就够了

网友:
直接焊根针最方便

网友:
钢的针焊接不稳,太长操作也不方便,还是买一个尖的表笔,不贵,事半功倍

网友:
方法很多!看个人需要了!图中的细针还是不错的!第一个能回帖的日子绝对要纪念一下!

网友:
还是焊根针算了

网友(2013-02-18):
感觉还是焊根针方便,毕竟针坏了,再换一要就OK了

网友:
焊细钢丝可以用,头再磨下。有弹性,不易坏。钢丝五金店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