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没声音求救

楼主(2012-12-08):
昨天接了一台惠普DV3的机器   是一个同行拿来的 说人家之前拿给他的时候没声音以为是系统问题就给人家装了个系统,系统装好后也还是没有声音,他以为是硬件出了问题后来就叫我看了一下,我拿来一看结果连右下脚声音的图标都没有  后来我装了一个WIN7的  进系统图标有了 音量的大小也可以调节,触摸板调节音量的地方也可以正常使用,但就是没有声音出来,外接音响也没有声音,把主板拆出来量了一下声卡芯片的各供电基本都正常,后来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涛声依旧,量了芯片各脚的阻值也基本都正常,现在没有思路了,望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付上图纸和截图

HP DV3 CQ35 LA-4731P R10_DIS_0216.PDF

网友:
上次也是遇到一个  装XP 没有认到设备  WIN7 OK解决 给他说换了一个声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静音了,查下

网友:
驱动下了,用他官网的试下

网友:
换一下     接口,估计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刷下BIOS就OK了应该

网友:
静音都弄过  驱动也卸载在官网重新下过了

网友:
喇叭没坏吧?

网友:
查复位,BIOS........

网友:
有没有看下功放,耳机接口?

网友:
以前以前遇到的HP机器装好系统没声音,官网打了也没用  还是在百度上找的声卡驱动

网友:
如果喇叭是好的  建议仔细观察班上有没有腐蚀或者断线吧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