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硕P4S800D-X不通电

楼主(2012-12-08):
我有一块华硕P4S800D-X的主板,本来用着用着断电了,就开不了了,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ATX插座也没有短路,板子上也看不出明显的烧焦痕迹,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开机键上有3.3V CMOS电池也有电;然后我就把电源插上,短接绿线与黑线,听见有滋滋的响声,我就赶紧把电源拔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南桥,还是I/O,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一般为IO损坏  你要看是什么开机方式的    如果是IO加南桥的话  一般是IO坏    具体要测   多动动手。

网友:
把12V供电接口拔了看下是不是12V烧掉了..,查南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