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2-12-08):
映泰P31B-A7能点亮 但是USB圆孔键盘都不能用 压过南桥 但是还是不行 急急急

网友A:
如果排除南桥问题的话  USB查供电  —DATA低电平    +DATA是否有高电平   接地的就不要测了。

网友:
U口全不能用,多数情况南桥局部损坏造成。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打下USB对地值,看下南桥是不是坏了,短路的话你拼命压都没用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测下U口对地值

网友B:
你说的是USB还是PS/2口哟,USB是扁口,圆键盘口量下1.5脚对地阻值,BIOS如扁口USB先确定全部口不良还是部分不良,测下接口一脚供电,2.3脚数据阻值,

网友:
圆口Io管,usb为南桥控,共同不能用的话,5V供电嫌疑最大

网友:
我查出来了 原来是跳线没有  插上跳线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南桥问题的话  USB查供电  —DATA低电平    +DATA是否有高电平   接地的就不要测了。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USB还是PS/2口哟,USB是扁口,圆键盘口量下1.5脚对地阻值,BIOS如扁口USB先确定全部口不良还是部分 ...

都不能用 全部试了下 仔细观察了下原来是没跳线帽 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