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口损坏处理一例

楼主(2012-12-08):
一台台机,开机不亮,后查下来,前USB口插烂短路,心想南桥要挂了,没想拔下前插头,开机亮了。
就换一个USB口,换一个插口,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透露一下收了多少米吗

网友:
嗯 就是 了解下行情。 我们这边在电脑城 那个价位啊  哎  你懂的。

网友:
30块总得有吧。

网友:
像这种也就是二三十的样子 但是要看你这么沟通 你要说桥坏了 在没有亮机的情况下谁会知道是usb口的问题 我没有交你们去骗人 只是沟通技巧

网友:
50块也可以的!随便要!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电压都将在一个绿色的保险电阻上了,所以没有烧坏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