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2-12-08):
万用表测电压电流有极性的量都是红+黑-,指针表和数字表都一样,这应该没问题吧。

好多教程里提到,测电阻(或二极管档)测量时,红笔接地,黑笔点测试点。这是为什么?
有的说表内红笔接电池+,黑笔接电池-,可我手头有两块表,一个指针一个数字,互测发现指针表是红笔接电池-,而数字表是红笔出来的是+;
如果不是内接电池+-的问题,那是为什么测电阻非要红笔接地呢?

网友:
就是应为万用表的内阻问题,反向量的话,误差大

网友:
看你测什么?如果是测电压,数字表可以随便那个接地都行。如果是打对地值。就必须是红表笔接地。至于为什么要红表接地。这也是老师教的。我等小白也没有那个功力去深究,如果兄台研究出理论来了,麻烦告知一二。

网友:
数字表的红笔接电池正极,而指针表的欧姆档红表笔接电池负极,楼主的观察很细。指针表的这一设计是保证红接线柱是电流流入的,保证指针只能右偏。众所周知,指针式不可能左偏的,会把指针搞坏的。数字表就反接,显示一个负号就可以了,不会出现指针表的反接问题的。

网友:
楼主并不知道的是,数字表红、黑表笔都不直接和电池正负极相连,这点与指针表不同。我的数字表改装为锂电池,还装了一个充电头。用红笔测量,充电头正负极上都有一个电压,黑笔测也一样,一端为3V左右,另一端为5V左右。
至于用数字表在线测量阻 值时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则是为测量点加一个反向电压,避免二极管、三极管、MOS以及IC电路导通,可以取得更真实的值。当然,有些情况下,正、反向都进行测试可以获取更真实的故障状态。比如短路、击穿,正反向都通且值偏小;断线,正反向均无值,显示1。

网友:
当我们测对地值时,都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待测点

网友:
这位仁兄的解释有深度也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2013-01-23):
又普及了知识

网友(2014-05-17):
多谢6楼兄弟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