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30SD P4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08):
atx-230SD P4电源,将绿色与黑色短接后,风扇转得好慢,测5V和12V不正常,请教高手是哪里问题,补充:我查了一下发现主板上变压器旁边有两个电阻,一个是R48与R48B,R48B的坏了,这两个电阻好像是串联的,R48B这个电阻坏了有影响吗?请高手指教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有影响。毕竟是串联电路

网友:
你没说清楚是没电压?还是电压不足注意用语准确

网友:
初级 13007  两个检查下   看300V 够不够  次级大功率二极管是不是有一路不良。

网友:
串联分压吗,当然有影响了

网友:
换掉所有滤波电容,看电压是否正常?再查开关管是否正常?

网友:
肯定是有影响了,再查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