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指示灯黄灯快速的闪烁

楼主(2012-12-08):
爱国者LC-F907W液晶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黄灯快速不停的闪烁,屏不显示,拆机把屏去除通电,指示灯正常,开机绿色无信号黄色。接屏后就如上故障现像,单查电路板,5V为4.6-4.9左右跳 12V为17V-18V跳。
各位老大,指导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顶一下,请指导。

网友:
有可能电源板带载能力不够,换个一体板试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电源板的事,想修就修要不就换。

网友:
我感觉电压跳变的不太好修

网友:
明显电源部分不正常   带不起来负载   前两天刚修了两台网吧的冠捷故障跟你的差不多 不接屏线正常  接屏线就不正常了 5V变成2.3V了   12V直接是44V左右     主要还是电源那块    慢慢查 你能搞定的

网友:
负载太重,电源板拉不动,电源板上是不是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看下电源上的电容有没有事儿,空载行部,或排除下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