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想问问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2-12-08):
(图片)

网友: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12V。5V低的话就是它引起的,相当于反馈电路

网友A:
那个是个光藕  你的电源板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个是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

网友:
    光耦 电路   呵呵 很简单的

网友:
对就是光耦在开关电源里用的很多。。。。。。

网友: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藕,,,这个一般难坏

这个光耦的作用是什么,希望您能告知一二

网友:
谢谢大家告诉我。我现在知道了这是什么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光藕  你的电源板什么问题啊

我的电源板没有问题,只是天天修显示器。不明白 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作用。问请教前辈们。

网友C:
被楼主“萌”倒啦

网友:
光耦吧,应该是PC817

网友:
光耦 他相当于一个反馈原件 给电源ic提供电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楼主“萌”倒啦

这个啊。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啊

网友:
光电耦合器,提供反馈信号给稳压电路。

网友:
光耦 他相当于一个反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8288-1-1.html

网友:
光耦 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
光耦,一般很难坏。应该是PC123吧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对输入、输出电信号起隔离作用,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又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

网友:
光耦相当于一个三极管

网友:
呵呵  我看简单的问题回复的人多呀     楼主修液晶居然不懂这些东西  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修的 盲修还是怎样啊  每个元器件的功能不一样  在电路里面的作用不一样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出了问题你如何去判断   所以 我感觉楼主你现在还是换换电容的阶段

网友:
这个是光藕,作用有二:
1反馈,用来将输出电压的变化变成光信号,藕和到初级光敏二极管上,作用于PWM芯片从而调正输出电压,(负反馈)
2隔离,用来隔离市电,因变压器那边有隔离的作用,反馈从后级来的必须级光藕才能隔离,这就是热地与冷地的根本。防止交流市电串入后级低电压,对地形成回路而容易触电。

网友:
光藕  反馈电路

网友:
怀疑光耦坏的话,换一个,现在大多都是用的PC123,拆一个看看!

网友:
光耦,用的较多的是PC817,反馈作用。

网友:
图中标志的作用是后级电路的情况反馈到前级,在有前级电路控制后级电压。问题模糊  希望楼主搞清楚要问什么在发帖

网友:
光耦就是把光信号转为电信号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