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下这情况

楼主(2012-12-08):
  昨天接了一块板,QDI-P5IG41MW-6AL3.  拿来的时候很脏,用水洗后,吹干后,能点亮。放了一天,第二天点不亮了。现在这板的情况是  内存不过 跑50 C1 D1 D5 然后跑到40 最后跳2下跑到2c就掉电了。然后又这样循环跑马。  供电正常,IO已换,南桥加了下热 问题依旧。  求大神指点点。

网友A:
那板子拿来的时候  上面有很多油啊,这情况肯定要先洗撒,客服拿来的时候说的问题是点不亮,我洗了后就亮,心情还不错,结果几天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      .

大哥指点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板子拿来的时候  上面有很多油啊,这情况肯定要先洗撒,客服拿来的时候说的问题是点不亮,我洗了后就亮 ...

我汗,用洗板水洗也好啊,咋用水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汗,用洗板水洗也好啊,咋用水洗呢。

0.0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水洗的,  洗了10多块板了,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情况,  那板子有被腐蚀的地方,听别人板子腐蚀了,用水洗的效果要比洗板水好些。 就一直用的水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水洗的,  洗了10多块板了,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情况,  那板子有被腐蚀的地方,听别 ...

有这说法,受教了,呵呵,期待你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这说法,受教了,呵呵,期待你修好。

嗯  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没什么头绪的   明天再好好研究下。

网友D:
水洗???  别人用的是洗板水,不是水,最好别用那个洗,你搞点酒精也行的

网友:
12茯查一下供电正常不,晶帧有没问题电容有没坏,最好发图

网友:
...大哥,板子你用水洗啊,太强了,建议你用BGA几台烘干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没什么头绪的   明天再好好研究下。

拿东西烘烘吧,就算修好我觉得板子也容易出问题,一般我是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洗???  别人用的是洗板水,不是水,最好别用那个洗,你搞点酒精也行的

汗.  郁闷啦  早知道直接用洗板水整了

网友:
哥,我用酒精都只敢洗元件,洗完了还马上用风枪吹干,不敢去洗桥。 你居然用水洗。 我只能说太强了。

网友:
都是高人呀. 我才开始学呀.  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      .

应该是网卡问题更换网卡正常就好了,你可以先拆掉网卡,看还跑这个码不,DQI的板子有修过一些,一般都是这类小问题

网友:
用水洗过的板子没有用BGA考干的话很难说是什么问题,楼主就算你现在能修好 隐患也会很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