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下载分只求惠普M1005面板下的图片 就是扫描头那里的图

楼主(2012-12-08):
哪位大哥手上有这个型号的打印机麻烦拆上面 的面板来看下    看扫描头的那个位置  高分悬赏   在线等急急

网友:
好了,是我张村宏伟科技了,刚才给你传的图

网友:
图呢   没图什么型号啊

网友A:
一 维修 你拆下来不会装那边的齿轮了
二  就是扫描头卡住了 你拆下来不会装了
三 告诉你一下这机器 扫描头坏了大部分是主板坏了换板 就可以了 还有可能是排线和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 维修 你拆下来不会装那边的齿轮了
二  就是扫描头卡住了 你拆下来不会装了
三 告诉你一下这机器 扫描 ...

看来这机器你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机器你修多了。

不过十个!

网友(2014-12-22):
我也是来学习的,没有发言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