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网线连接两台电脑,实现高速传文件

楼主(2012-12-08):
本人几次想通过网线直接将台式机上的大型文件传到笔记本上?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无奈都失败了?今天下了决心?在开学之前一定要将台式机上的游戏安装文件全都放在笔记本上?于是乎又在疯狂的找教程?本篇文章并非原创?是本人综合大量网络上的教程并结合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所整理出来的?希望帮助到那些没有路由器或交换设备又想快速传文件的朋友。 材料?一根普通的网线?简单地说就是平时我们使用的连接笔记本和路由器的线?不是双绞线??两台WIN7系统的笔记本?就这些了。 步骤1?将两台电脑用网线连接起来。 步骤2?这时分别修改两台电脑上的数据。单击控制面板——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查看活动网络——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版本4?在弹出的对话窗中做如下修改? 第一台笔记本作如下修改?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192.168.1.1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2——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首选DNS服务器地址192.168.1.3备用DNS服务器192.168.1.4——确定——确定——关闭。 第二台笔记本做如下修改?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192.168.1.5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6——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首选DNS服务器地址192.168.1.7备用DNS服务器192.168.1.8——确定——确定——关闭。 步骤3?两台电脑都做如下修改?控制面板——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更改高级共享设置——除了最后一项“关闭密码保护共享”之外其他的都改为启用——保存修改。 步骤4?找到要共享的文件夹——单击右键——共享——特定用户——点小三角选择Everyone——添加——选中要共享的文件夹——完成。 步骤5?控制面板——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单击如下图的“多重网络”?不同的笔记本会有不同图标?我的显示的是未知网络?找到所连接的电脑进入就可以复制大文件了。 弊病与不足?由于普通的网线是非对称的数据传输途径?所以在共享文件夹的时候只能从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而不能实现双向复制文件?至于可以从哪个电脑复制到另外一个电脑是由网线的连接方式决定的。?如果不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只能把网线的两头交换一下? 如果在打开网络里的计算机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先不要输?在那台电脑上先添加一个简单的用户并设置密码?然后再回来输入那个添加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容易进入?避免发生没有访问权限的问题。 实测传输速度11M每秒?比u盘快多了 完成数据传输后?记得把ip地址改回自动获取?不然有可能你会无法连接到internet的网络。?我没碰到这个问题? 以上是从百度文库中复制的?谢谢百度叔叔?也谢谢提供这篇文章的作者 这里是最关键的了?当我在笔记本中单击了多重网络?看到了台式机LLL-PC?进去之后也看到了我共享的文件夹?可是双击他时却进不去?电脑说是无访问权限?我想了很多办法?什么关闭防火墙?关闭杀毒都没用?后来终于被我找到了?只要在共享文件夹所在的本地磁盘按属性-编辑-添加-在空白处打上Everyone然后按确定即可?这下你就有权限访问了?可以这么理解?你的共享文件夹的权限是Everyone,但是磁盘的权限不是Everyone?而且本地磁盘中无此选项?必须手动添加。哈哈?享受飞快的传输速度吧

网友:
学系了,支持一个了啊

网友:
这个早玩过了,支持下新朋友

网友:
用千M网卡+千M线差不多,百兆的速度上不去

网友A:
用得着那么麻烦吗?两个机器上都放一个飞鸽传书 单文件版的,最高速度能跑到你网络的极限

网友(点评):
飞鸽确实方便多了,还有2台电脑直连,网线要采用交叉线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线是多少m呀

10-12M,一般是10.几M的多。。。

网友:
双向都是百兆网卡就是12M/s是极限....如果双向都是千兆网卡...就不是这个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那么麻烦吗?两个机器上都放一个飞鸽传书 单文件版的,最高速度能跑到你网络的极限

支持,我都是用直通线直接插在两台电脑上的,什么都不用设置,用飞鸽传书确实很快。

网友:
12M 是百兆网路的 极限了   不错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2013-06-15):
还是比较复杂 能简单些吗

网友(2013-07-21):
搞到那么复杂  直接拆硬盘  装在同机器上比较快把

网友:
常见的方法就如10楼的朋友所说,一般没必要搞的怎么复杂。。
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直接用一根一頭T568A  一頭用T568B接法的線就可以了.設置就是文件夾共享設置一下就行了.和局域網一樣的了.速 度就看你用的是什麼網卡了.

网友:
早先买有以太网的时候,用过串口、并口,传输文件。

网友:
搞这么复杂,直接将网口连起来,设下IP共享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好几年前的东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