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后部插孔没声音

楼主(2012-12-08):
今天有一个台式机前面的耳机插孔有声音,后面的没有,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设置好,在设置里面调

网友:
有可能声卡口坏了

网友:
查板载声卡到插口周围原件

网友:
如果设置不当的话,插前接口时候会关闭后接口输出的。通俗的说就是插耳机关断音箱。

网友:
耳机孔脏了,清洗下吧,接触不好,当然先要排除设置故障。

网友:
设置或者接触问题

网友:
1.控制面板里面看看设置
2.声卡接口喷点活化剂试试
3.声卡芯片供电、时钟及周边元器件

网友:
用洗衣粉洗洗就好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板子上的插线 没有插对哦。。

网友B:
在REALTEK里面设置啊。

网友:
插口坏了。。或者是IO坏了。。。

网友:
声卡上的56针和9、10针查跳线帽了没。如果插了就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确定是否是软故障 比如有些板的BIOS设置 系统控制面板里的设置等,如果都排除的话那就是接口本身或者是身卡芯片到板载接口的线路上,可以跑跑线

网友C:
机子没整好,客户凑活用了!!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好,在设置里面调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REALTEK里面设置啊。

说详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没整好,客户凑活用了!!请问怎么设置?

一般是realtek的才这样,装上主板厂商的原版驱动。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菜单,在“音频I/O”选项卡,点击“模拟”两字右边的小扳手图标,将会弹出一个菜单,勾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就OK了。

网友:
后部插口没声音前面有应该属于设置或插口本身问题,设置声音在控制面板有个声音项,打开来看看有没有黄色的东东或X存在,有就需要解决了它。

网友:
接口坏了。

网友B: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这个程序,调整一前后面板的设置就可以。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audio上有没有跳线帽,没有的话,插上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这个程序,调整一前后面板的设置就可以。

谢了!找到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前两天还搞过一个.

网友:
原因有很多啊,兄弟

网友:
查插口到声卡的线路  确定插口和声卡都没问题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前置的拔掉看看,有可能是前面有问题让电脑识别到你插了前置所以后面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