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2-12-08):
DELL 1440 外接显示器可显示但进不到系统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了,看了现象很像显卡问题于是二话没说就重植了一下显卡,故障依旧,后来又重新更换显卡后还是同样现象。到此测了一下屏供电后为0V BLON_OUT 信号也为0V ,再次查BLON_OUT 是从EC 发出的,请帮我分析一下屏供电和BLON_OUT 是哪个在先,为什么就不显示呢?

网友:
你的修好没有啊 我的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此本通常显卡坏。ATI卡坏的不少。不行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如果是暗屏检查高压使能信号,如果是黑屏在检查屏的使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需要求解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很可能是没有做好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都满足不显示就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没问题查北桥和EC

网友(2013-01-26):
我现在手里也有台 DELL 1440进系统黑屏 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