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短路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8):
一台本本,插上可调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待机电压0.05偏高(正常0.02),有微短路。开机到1.1左右就掉电,请大神指点一下,从哪里查起。可能导致微短路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比如说某单元电路供电芯片的滤波电容有漏电那,还有就是PMW电源电路的上管被击穿了啊等等皆有可能。

网友:
额  不清楚,  还没有学到这个呢,按着时序搞搞看看兴许能行

网友:
待机短路,烧机大法

网友A:
去了Cpu,,开一会机,,摸吧

网友:
这个用烧机大法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了Cpu,,开一会机,,摸吧

不行啊,掉电

网友:
楼上的说法有点道理,但也不好,微短一般是后级的小芯片有问题,场管软击穿呀,不行再断开后级慢慢查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电流偏高,那就是待机电路微短了!在待机电路加3V电压烧机,慢慢加大电压,摸呗!

网友:
这个不好弄,加大了会烧东西的。

网友:
对这个我没啥经验,就不发表看法了。过些时间再回来逛逛。看有新的回答不?

网友:
恩 可以用烧机大法试试。。

网友:
插上电源等一会开始摸吧,哪里温度高就是哪里,摸不到就多烧会再摸,肯定能找到

网友:
既然待机偏高,就查待机电路

网友:
哦哦,学习了,迅维就是人才多啊

网友:
先围观,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