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无3v,5v 应该挺简单的但是就是出不来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2-12-08):
ACER310 待机电压0.013,有3D3V_AUS_S5 ,5V_AUS_S5  PM_PWRBTN 缺少s5_en

3v,5v电源芯片是8744E  图如下
  只看了8744电源电压LDO5=5V  IN=19V SHDN=5V ON3,0N5=0v  缺少开启信号看这里是EC的15脚进过R199电阻过来的

S5_ENABLE是从WPC8768LDG的15脚过来的在实际电路中上的EC是WPC8763LDG芯片。

EC的条件查了供电VCC=3.3V ECRST=3.3V就是无S5_ENABLE。
EC换过2个了,应该能排除。
EC还缺什么条件,为什么就是发不出S5_ENABLE?

补充内容 (2012-12-9 14:20):
刷了BIOS  ROM板的不行,去了D8也不行   还有谁大大能提供下意见吗、

网友:
知道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我看看下面该怎么办?

网友:
wps8768这个EC里面有程序吗?
BIOS是挂在EC下面的

网友:
R199为可选,是否为8744坏拉低了3V5V EN

网友(点评):
不是 应为挑开EC8768的15脚 ec还是没输出s5——enable

网友:
首先排除短路,再就是刷个BIOS

网友:
查查这个温控信号看看,是不是这个把en信号拉低了,可以把D8拆了试试

网友(点评):
同意, 可把D8 断开, EC 端是否有3.3。 无3.3 ,就查 EC 的 工作条件, 可以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刷Bios 解决啊

网友:
不是 应为挑开EC8768的15脚 ec还是没输出s5——enable
好的  先断开D8  再刷BIOS看看

网友:
断了D8还是一样

网友:
基地里面没有ACER 4310 的bin  bios程序  刷了rom的不行

网友:
还有谁能提些意见吗?
不行估计得退机给客户了

网友:
看看EC还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ec的时钟正常吗   虽然时钟不容易坏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波

网友:
SHDN  是低电平有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