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上电没有电流,PL18电感对地0.8,是不是短路?

楼主(2012-12-08):
(图片)

网友:
还有短路要怎么修?

网友:
这不是不对地为0吗?
这学员还没学到过?显卡供电电感只要不为0就行了

网友:
这是显卡供电吗,那为什么有电压可没电流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应该有电流吧

网友:
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是比较低的。

网友:
你是说0.8欧
还是什么
0.8欧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电感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那应该是短路了  这个太低了

网友:
上电上到那里,这个机器显卡阻值低。。

网友:
LZ你是说008 吧,不是0.8 吧
008应该是正常,显卡供电阻值大都比较低

网友:
正常的,以前也怀疑过,哈哈

网友:
北桥和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是比较低的 很多都相通

网友:
有电出来就不短呗。

网友:
想问问你怎么测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