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屏显示下2/3正常 上面1/3颜色发白发亮有图像 ...
联想19液晶屏显示下2/3正常 上面1/3颜色发白发亮有图像显示

楼主(2012-12-08):
联想19液晶屏显示下2/3正常,上面1/3颜色发白发亮有图像显示,驱动板卡换屏正常,这问题能简单修复屏么,费用大约多少?联系我
联想

网友:
不能简单修复,这是屏本身的问题,费用大概在一百左右,不过就是修好了,使用多久也难说

网友:
屏故障难修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屏驱动模块坏了 一般都放弃维修 换屏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