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00b接VGA信号无法识别,谁上传个24芯片程序?

楼主(2012-12-08):
三星的s19a300b通电有“数字、模拟”走动,但是接VGA、DVI信号无法识别,刷25XXXbios后故障不变,有人说刷空程序就行,可刷空后无显示,谁有24芯片程序?请传!

网友A:
三星官网现在有程序下载的,装完联机自动的

网友:
要刷不同版本的25X40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官网现在有程序下载的,装完联机自动的

官网的试过不行,检测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
可以用废旧三星驱动板上的24C08换上试试,就算程序不对,也一般接信号线有显示的,只是颜色有点不对

网友:
谁在修这屏的呀,麻烦传个24程序来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