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万用表测1A以上的电流到底准不准

楼主(2012-12-08):
测量一个5V 2A电源的输出带负载能力.

负载用的是一个PFC电感,用指针式万用表1欧档测得的直流电阻为2欧,然后用一根1米长的导线(总长度为1米*2=2米,该导线用该万用表测得的直流电阻为0.2欧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将万用表的表笔线串联在这个负载中,测得的电流只有1.5A左右.而不用那根总长为2米的导线,直接把表笔线串联在输出和2欧的负载中,测得的电流为2A,(稍微不到一点点,大约在1.95A这样子)

而如果按照5V/2欧的话,总电流应该是2.5A才对!

是不是测量的时候万用表的表笔线的直流电阻也限制了电流呢?就是说当直接接在2欧负载的时候.电流的确是有2.5A的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的话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基本的测试思路不对,不熟悉表的特征。

网友:
大电流测量必须考虑表的内阻,粗测可以加一个小值大功率的取样电阻,用数字表测电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