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电压出可没电流怎么修?

楼主(2012-12-08):
笔记本有电压出可没电流怎么修?

网友:
看不明白,是有待机电流不上电还是什么还是有待机没电压

网友:
什么意思?待机有了,但电流很小?还是触发后,测电压有了,但电流变化小?

网友:
没看明白,是触发后有电压但是电流变化很小吗?

网友:
说明白一点好不好

网友:
是没待机,保护电路有电压,但没电流,是SL410K的本本

网友:
量下,3 5V出来没,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
3.3和5V都没有

网友:
是公共点电压出来了,但没有3 5V?这样说的清楚点,这不能叫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是呀,楼主要说清楚点!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出来,?没待机电流3V 5V没出来就先查3 5V的待机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