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进水二修机inspiron 1525

楼主(2012-12-08):
机器型号:inspiron 1525
板号:   DS2【纬创代工】
芯片组:965GM+ICH8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1】
处理过程:
这个机子是同行送修机说是不触发,先拆机目测哎 有是修过的大致看了一下,ec 和bios 3v 5vic 【tps51120】都有焊油而且主板上应该进过水下面有张图是在北桥的背面拍的

看到这些情况我先不动它,先打电话和客人说明这些情况和维修价格的问题======  一直等到今天客人才回复修吧差不多半个月了。
既然修那就把它翻出来开始动手玩它,前面说过别人动过先大致打一下各个供电电感和公共点的对地阻值,结果没发现异常,接可调电源待机0.001A 按开机键没反应,公共点有19.5v电压并且tps51120的19脚和21脚的3D3V_AUX_S5  5V_AUX_S5都有正常产生不过+3.3V_ALWP【 要给南桥提供VCCSUS3_3待机电压】和+5V_ALWP都无电压下面有tps51120的截图两张,由此图可看出+3.3V_ALWP和+5V_ALWP要产生必须要有开启信号S5_ENABLE而这个S5_ENABLE为无效的低电平了,此信号是由ec发出,我们先不去管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反正我按开机键他也没有抬高。

前面说过ec不出S5_ENABLE导致+3.3V_ALWP和+5V_ALWP没出,既然是ec发出的,那ec自己的工作条件首先要满足,由于ec别人动过我的习惯是取下清理焊盘在焊回去, 处理完后 先量量 ec的供电时钟复位 前面两个都正常当量到ec的复位脚85脚ecrst#时电压只有1.6v 有时只有0.9v【ecrst#正常应该为3.3v】 于是我用示波器打了一下bios的1  2  5  6 这4个脚的波都是瞬间一个闪波【肯定不正常】前面说过人家动过bios 这个先不管 先把ec的复位搞正常再说,

那就先查查ecrst#的由来,看下图可知3D3V_AUX_S5经过RN58排阻送到ec的85脚给ec复位,但是同时有受控于Q30这个p沟道的三极管而Q30 又受控于PURE_HW_SHUTDOWN#【实际测得为0.8v而且电压再跳忽高忽低】看来导致ecrst#不正常的原因就是它了。

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是由u19这个温控芯片的13脚发出,这个芯片仔细看有进水过的痕迹不过前面那个人已经清理过我先用风枪将他吹下来 ,再去量PURE_HW_SHUTDOWN#此时为正常的3.3v,对了此时机子自动上电了【没装coms电池】,先断电 处理焊盘在料板上找到一个G792换上此时待机为正常的0.008A按开机键能正常触发。

下面是几个正常待机下bios的1  2  5  6脚的持续波形SPICS#  SPIDI  SPICLK   SPIDO

上内存cpu 散热片  接屏 通电试机亮机

网友:
再次送上 图纸我备份的bios

1525beif

Spears_Intel_SCH-2(A01)_0115.pdf

网友:
bios重发 那个?号不知对不对

网友:
又是*脏话*温控  最近温控引起待机不正常的很多

网友A:
呵呵,其实上就是EC的复位不正常,不过楼主的上家会不会修啊。这么好的板子也没修出来,呵可。恭喜楼主,收了多少钱哦

网友(点评):
有点少哦,呵呵

网友:
楼主的波波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修的太给力了 思路相当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上就是EC的复位不正常,不过楼主的上家会不会修啊。这么好的板子也没修出来,呵可。恭喜楼主,收 ...

是啊。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LZ的示波器,看起来挺清晰的,你用起来怎么样,数字的吧,多少钱,哥们也想弄一个

网友:
非常的清楚思路明确~ 顶一个 分加了 只能加5分

网友:
什么24小时不够不能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上就是EC的复位不正常,不过楼主的上家会不会修啊。这么好的板子也没修出来,呵可。恭喜楼主,收 ...

在吗 加qq好友吧 我617989849

网友B:
DELL inspiron 1525  图纸  可有? 帖子很好  QQ:252418405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 inspiron 1525  图纸  可有? 帖子很好  QQ:252418405  谢谢

我已经发了啊  你自己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发了啊  你自己下吧

没有啊,没有收到?
QQ:252418405
邮箱:lixiangxuzhou@126.com

网友:
lz 很厉害哦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