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 必属精品 纯属个人总结的各种经验 通病 心得 以及明知故障却要放弃的机器 一

楼主(2012-12-08):
   首先声明:此贴一是为了见证本人长期处于维修行业的艰辛与不屑努力。
             其次是为了帮助新手减少维修作业过程,少走弯路。老鸟飘。

   立贴在此,长期更新,每当修到个人认为可以列为通病的故障,或者心得,都会续贴更新。

   纯属个人手工编写 如有失误 敬请更正。

  IBM系列

        T30 能开机,诊断卡跑66.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有报警声。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换内存不行的话直接加焊下面的那个内存槽。或者把用一根内存插在上面的槽子里。
    T30主板待机0.7,应该是有轻微短路。直接换掉3V 5V上下管。
        T30电流跑到0.4A左右,CPU不工作,VCORE也不会产生,其原因就是VCC1R8M电压有问题,可能是电压偏低,也可以是电压有杂波,一般是由于L11这个电感后面的C597这颗滤波电容有问题而导致,将这颗电容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直接拆机加焊主板屏线接口处插座。
        T23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直接更换MAX3243。

        T40 的问题比较多。
        首先显卡比较喜欢出问题
        5V大电感容易坏
        MAX1631容易坏
        东芝芯片容易虚
        屏线插槽容易脱焊
        网卡检测不良会上电到0.58左右掉电 短接MAX1898的3,4脚可强制关闭网卡检测。
        CPU座子地下5脚的温控芯片爱坏。
        上电不跑码的话,开机一小会如果手摸CPU温度迅速上升的话可判断时钟电路工作正常(855平台都是这样的)

        T600 开机报8611是键盘的摇赶报错呢,这种情况一般是客户长期使用所致,将机器拆开,将6个接触点加焊。

        R50,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时候诊断卡跑一个0,所有的灯都亮,没时钟,直接重做南桥(加焊好像不是很管用会死机)
        R50没有1.8V的待机电压,同时南桥发烫,一般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会有0.2-0.3A的大电流,一般这样的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南桥本身损坏,2是南桥缺少一组工作电压,而第2种故障居多,故障原因就是MAX1845控制的Q2这个复合MOS管损坏,将Q2更换即可,1.8V就可以正常的产生了。

IBM的T系列和R系列使用SATA硬盘的机器,常会有检测不到SATA硬盘的。首先换掉硬盘接口数据线的四个耦合电容再说。如图
        以上这些老款ibm的也不想多写了,修的不多了。
        目前还能修到的是T60 T61 .灌黑胶的显卡。本人习惯上喜欢把回焊的温度上调10度。这样黑胶会全部黏在显卡上。
        IBM SL300系类的喜欢坏掉屏供电保险(主板上)导致暗屏。另外保险旁边的电容也要换,爱短路。

        IBM的先写到这把。完全随机脑子里想的。想的头都大了。

     联想旭日150
    此机器通病为CPU供电芯片ADP3205空焊,故障表现为: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会反复跳变34次,最后停留在0.5A左右。直接加焊即可解决。

     东芝M200
     这款机器的通病为开机后自动掉电,有的时候是在显示LOGO后掉电,有的时候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有的时候死机什么的。直接更换CPU供电滤波大电容。这个东芝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还有其他部分机器采用这种NEC128大电容的基本上换掉都好。也可用4个330并起来才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算班门弄斧了。

   采用英伟达显卡芯片的显卡门就不说了。

   AMD平台采用MCP67 MCP79.6100 6150北桥的大家应该都也知道了吧,不次于英伟达显卡门。

   AMD TK系类的2005规格的U   QL系列2007规格的U 爱坏(硅晶片核心爱虚 疯抢加热下就正常)。这些U都要备着一两个用于测试的。

   ATI早期的。X1300 X1400 X2300 X2400这些典型显卡芯片也爱虚。后期的还稍微好点。但是ATI显卡做桥的时候切记把握好温度,还有就是图助焊膏的时候要尽量的薄一点。还有就是后期的ATI显卡虚的话,加焊作用不大,重做温度把握好的话也还能用段时间。最好换。要不返修很麻烦的。

   大冬天的写点帖子不容易啊。此贴到此为止,后续(系统性的总结之后再发)更给力。欢迎拍砖。

网友:
何为明知故障却要放弃

网友:
不错,列举了很多,有一部分都修过!修的最多的就是显卡

网友:
多谢前辈指教,以后不用再走弯路勒。

网友:
这些对于刚进入这行的确实不错

网友:
不过差不多都是以前的老本的  现在正处于I3 I5本的过保期  新机子都差不多快坏了

网友:
I3 I5的换了南桥还要刷BIOS真正挺难的,主要是找不到原始BIOS。

网友:
地区差别啊。二级的市,还是能修到老本子的。关于I3之后的现在还没研究的透彻。不便发表啊 。一面弄巧成拙啊

网友:
现在I3,I5机器,遇到I3  CPU坏的好几个,还有就是用的珠更小了,做南桥是更费力了

网友:
前还能修到的是T60 T61 .灌黑胶的显卡。本人习惯上喜欢把回焊的温度上调10度。这样黑胶会全部黏在显卡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8355-1-1.html????????
详解下 如何回焊?

网友:
新机器的也有,这个需要整理后再发出来。以免出差错啊

网友:
多年的维修经验    老手还可以温习下

网友:
小弟,很期待后续

网友:
后续需要整理好才能出来啊。

网友:
希望再出点新的机子的思路

网友:
老机器的大部分故障基本都知道了!期待楼主更新中。。。。。

网友:
厉害啊!!谢谢,,终于看到好贴了 经验就是少走弯路!!

网友:
AMD平台采用MCP67 MCP79.6100 6150北桥的大家应该都也知道了吧,不次于英伟达显卡门。?

为什么呢?我的主板mcp61 带过215 255 635 955 都没事啊。集显 独显 4650 6750 都正常啊。

网友:
呵呵,老机器修好也不值钱了

网友(2014-09-04):
从哪儿翻出来了些货底呀,好多型号别说通病了,有些小弟都没见过!

网友:
现在高手真是太多了,羡慕啊

网友:
这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楼主真是好耐性啊

网友:
怎么没更新了?楼主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