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HJU液晶显示器出现反应慢

楼主(2012-12-08):
长城显示器出现图像反应很慢,字模糊。没屏上VDDG电压为29.5V .不想换屏,但不知如何去修。讨教!

网友:
图像反应慢,动鼠标有拖尾。屏发白。是查是显示器问题。换屏太贵,不想换屏。

网友:
这个现象99%是tab坏了修不了

网友A:
液晶屏不良,只有换屏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不良,只有换屏才能正常。

就是不想换屏。换屏代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