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州笔记本电脑改电路

楼主(2012-12-08):
            一台神州笔记本电脑,发现电脑正常启动,但风扇没有转,然后把其旁边的三极管用一颗0厄姆电阻替换后风扇就转了。可我不知道其原理何在。请大家帮帮忙怎么理解这种替换为何可行!!!!!!

网友:
急啊急啊急啊!!!!!!

网友:
把风扇控制电路改了呗  直接给风扇接到5V上也行的

网友:
应该是把风扇改成了常转了吧,那个地方应该是五V

网友:
三极管的CE极接上了电阻而已。。。

可以在三极管上搞一拖锡也可以。

网友:
学习,楼下回答!

网友:
恩  同意四楼  。。。

网友:
建议接在3v上面,接5v上时间风扇就废了,噪音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