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08):
主板:  华硕m4n68  这块板是公司里的没有报多少价  拿来说是装不进系统 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只是装系统罢了  当我把线路接好后 准备装的时候  进PE掉电后重启 主板被换过电容 以为这样也不会影响到什么 于是就加悍了 一下     还是一样   于是重新考虑        跑线路  没有断线的地方 测电压  都正常  没辙  难道是IO的问题于是把IO换了下来   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   当把IO焊上去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想的这里  头大啊  不可能是桥虚焊了吧  想到这里于是干脆加焊下桥 算了   心想要是把桥加焊了  还是不行咋办呢 唉  不管了    直接干桥吧  经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加焊好了 结果 还是不行  晕死  于是把板放到了  一边  看看网上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找了很久 都没有  唉  难道这块板 要报废了不成   还是在看看吧 于是找了下主板图片   结果发现 北桥旁边有一个电容不在了 在图上看得不是很清楚是多大的电容  于是找了个6.3v的电容上上去后   主板没有掉电了  心情那个高兴啊   写的不好还请 谅解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

网友(2014-05-09):
修板子  是得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