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上广电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2-12-08):
该机为22寸液晶,使用的是12V外置电源,开机测试,不定时会自动关机,关机后指示灯亮红灯。重新开机又能正常启动。一直反复,开始以为是开机按键漏电,拆机后测量按键电阻,改机按键采用adc电压采集按键,所以测试按键都是有不痛阻值的,双面板拆又不好拆,索性开机后拔掉按键板,可是现象依旧,开机测量各组电压正常,真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摸了下外置的开关电源,感觉电源有点烫,开始怀疑电源问题,手头刚好有一种12V5A的电源,但是插孔不对,改机电源采用的是圆头中心四针的插头,反正拆着机,索性直接焊到主板上,开机测试,电源温度一直比较温和,也没有再出现自动关机了,问题是找到了,先装机在修电源,先撬开电源,直奔电容而去,因为一般都是电容出现问题,造成输出电压不能稳定,检测发现120uf/400v电容一个脚都出来了,还有液体出来,手头有这么大的电容,但是封装大了一个号,最后拆了了电动车充电器上68uf的用下。这个有点危险。不过根据电动车充电器的功率,应该跟这个电源差不多大,为啥充电器上只要68uf呢,这个比骄纳闷,不过开关电源目前都是宽电压输入,100-240v,我想客户应该不会出国用110v吧,所以抱着侥幸心理装了68uf上去,目前还没返修。淘宝查这原装电源要90大洋,收客户100,不过分吧!

网友:
电动车电压波动没有显示器要求高,所以那个大电容都会选容量低的,这也常见于杂牌和次品电源,都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我见过400v 250uf的,你的替换应该没有问题